好悬!固定翼新手玩塞斯纳差点出危险

楼主(2015-04-05):
一直玩直机,听到论坛口碑不错,于是入手了MD的塞斯纳,飞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能够平稳的降落了。昨天在飞场第一电起落的时候场地状况不好,落下来滑跑的时候倒扣在草地上,很轻,目测没有任何外伤,后来换到另一块有硬质跑道的地方灵异的事出现了:接电以后先是正常对上频,然后突然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了,变成自己轻微的运动,彷佛加了飞控的感觉,我正在纳闷,飞机突然自己全油门向前冲(我没有动控),一下子撞上前边的一对父女,还好他们穿的厚没有造成血光之灾,但是那8寸桨还是把那个父亲的脚打了道红印(在此再次对他们表示歉意)我把飞机抓回来以后重新对频发现任何操作都没反应了,电调发出我没听过的滴滴音,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家了。结果到了晚上,我在家重新上电,发现一切又都好得跟没事人一样,但是我也不敢去飞啊!那个抽风的状态如果发生在空中,后果不敢想啊!各位高手给分析下这算是什么情况呢?固定翼就这么几个电子设备还能抽风我真是服了!顺便说下我的配置:郎宇2212 1400KV电机,8*6的桨,中特威30A电调,华科儿1002接收,银燕舵机,花牌2200mah电池以上配置基本都是很新的,大家估计是什么东西抽风后自己又恢复了?未来还有没有抽风的可能?

网友A:
应该是遥控或者是接收的问题,也可能是接收受到干扰

网友:
先开控油门在起飞前一定要记得锁止,后接电源,在试舵机。一般这个类似于失控了,要么模型模板在通电情况下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或者是接收的问题,也可能是接收受到干扰

我也考虑过干扰问题,不过干扰的话为何电调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干扰问题,不过干扰的话为何电调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油门信号不正常,电调发出报警声。

网友:
应该是接收机或者控的问题

网友:
电调油门形成校准了吗

网友:
华的是不是每个要绑定ID啊

网友B:
关键是用的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用的什么遥控器!

华科尔的D10,刷了SUV固件

网友:
华科尔可以固定ID。

网友:
没有设油门锁吧?

网友:
似乎是进入了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D10,刷了SUV固件

今天你是幸运的,下回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建议还是换控,换FUTUBA的吧,我们都换了,没贵多少,安全第一。玩固定翼,以后目标,3D或者3A,也有像真机,基本都会要上汽油机,甚至涡喷的,你想想,那是要出人命的。

网友C:
换一个好点控吧,安全第一。我个人觉得华科尔控不是很好,我也有一个,每次飞之前要对频,果断送人了。我的XD8飞了几年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换DX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好点控吧,安全第一。我个人觉得华科尔控不是很好,我也有一个,每次飞之前要对频,果断送人了。我的 ...

d10设置固定id,不用每次对频的

网友D:
楼主 我之前用RX802的时候 遇到过失控  眼睁睁的看着 飞机 往一个方向 飞走  后面运气好 找到了 也没有损失 结果  华科尔  换了一个接收给我  又过了很久  一飞起来 就不受控  炸了   结果又拉了距  发现又是接收问题  华科尔售后的确很不错  出了问题解决很快  但为什么不把东西做好呢  我另外 一个RX602  买到现在 一点问题都没有 华科尔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不是钱越贵东西越好   最后  楼主 要拉下距  看看是不是  接收的问题导致  不受控   如果接收没问题 拉距没问题  固定下 ID   目前除了  我遇到接收有问题  别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之前用RX802的时候 遇到过失控  眼睁睁的看着 飞机 往一个方向 飞走  后面运气好 找到了 也没有损失 ...

国产的控类似情况层出不穷,不是第一次了,从N多年前现在,还在不断持续NN多次,我家里扔着的国产控一大堆,再也不敢用了。不是每个都有问题,也不是每个都没问题,是看运气,模型不是玩具,不要抱侥幸心理,安全是第一。建议大家还是用FUTUBA或JR的控,用下来确实相当稳定,以后大家都会上大汽油机,不要等出了事,后悔莫及,倾家荡产都不够赔,还会拖累其他模友玩模型飞机,万一哪天模型飞行被禁了。

网友E:
安全第一,设备有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严格按操作程序来,上电拆电的时候机头不要对着人,我们这的模友有一次拆电的时候飞机莫名的冲出去,还好眼疾手快拉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设备有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严格按操作程序来,上电拆电的时候机头不要对着人,我们这的模友有一次 ...

这次我彻底记住机头不能对人了看来我真有必要换个14SG了

网友:
楼主。你好像也飞伟力的V977吧,能飞直升机的手,飞个固定翼的还有问题吗

网友:
其实买这么多个电池还不如买个外场电瓶,两块电池轮流玩就好,接不上稍微休息下.

网友:
我有次卡舵烧舵机发生过电机突然运转.和这个情况有点像.
不过当时我油门确实没打到0,只是电机不转,我还纳闷呢,拔掉烧坏的舵机电机一下就猛转起来.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 羡慕!

网友:
应该是控的问题,接收机受干扰了

网友:
应该是干扰了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果然很厉害, 不错的

网友F:
华科尔吗,我朋友1个D10。在我家调试的时候,油门摇杆不动,只动副翼和升降时,飞机的油门会响。。。就是电机在转。然后一直着不到原因,回他家测试一点问题都没

所以感觉华科尔的抗干扰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科尔吗,我朋友1个D10。在我家调试的时候,油门摇杆不动,只动副翼和升降时,飞机的油门会响。。。就是电 ...

所以,换控,不要等出事死人了,才意识到。
LZ那个FUTUBA 14SG,不错的选择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判断就是跟旁边人的控串频了,这次事故我学到两点:一个是要设好固定码;第二个是飞机头接电的时候不能对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好点控吧,安全第一。我个人觉得华科尔控不是很好,我也有一个,每次飞之前要对频,果断送人了。我的 ...

固定一下ID码就不用每次重新对频了啊~

网友:
楼主设置一下失控保护吧,至少在失控时油门输出为0~

网友:
好多电池,羡慕

网友:
估计是遥控信号丢失,失控保护冲出去咯

网友:
我用D10,从没出过问题。要固定ID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D10,刷了SUV固件

恭喜你。。。。。。。。。我也是刷了SUV的固件,DEVIATION,我是在练习降落 ,马上要落地的时候我想加油往天上飞,刚加一点,明显感觉飞机快的时候,然后没有反应了。。。。
飞机一直保持刚才正要加的油门往道牙子上撞,下巴撞掉桨撞断。但是他还在那块转。。。。。。。。。目前我已经将固件刷回官方的了,现在还没有失控有待考证。大连这块还有三四个用DEVO10的。都没有出现失控,并且他们用的是原版的固件。。。。推荐兄弟刷回官方吧,,第三方还是有点不大稳定。而且只是玩固定翼用不到那个固件。官方的够用。

对了。遥控有一个失控保护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失控了,保护开启,如果保护里面你设置了油门的行程。那会按失控保护的油门行程去控制飞机这个参数应该是保存在接收机里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判断就是跟旁边人的控串频了,这次事故我学到两点:一个是要设好固定码;第二个是飞机头接电的 ...

对了再补一下,我用SUV固件的时候,用的就是固定ID失的反应。所以我怀疑根本不是失控。距离那么近。
而是控卡死了,输出的信号定格在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了再补一下,我用SUV固件的时候,用的就是固定ID失的反应。所以我怀疑根本不是失控。距离那么近。
而 ...

我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估计就是刷控造成的,我的D10+RX601,用的原版固件,从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你。。。。。。。。。我也是刷了SUV的固件,DEVIATION,我是在练习降落 ,马上要落地的时候我想加油 ...

我因为是一控多用,同时在玩直升机 小四轴还有固定翼,所以不刷控做不到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因为是一控多用,同时在玩直升机 小四轴还有固定翼,所以不刷控做不到啊

呃。。。。。。。。那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目前我发现感觉和刷SUV大大的固件有关系。。。。。。。。。。。。如果现出现失控的话。你刷DEVITION的官方固件,这个不是分么。试试官方的失不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那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目前我发现感觉和刷SUV大大的固件有关系。。。。。。。。。。 ...

我后来把飞机拿到别的地方完全可以正常飞 什么毛病都没有

网友:
D10用了几年了除了一次电池没电自动关机以外从来没出过问题,14SG那几百米的距离....呵呵。想换强大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什么睿思凯的也挺好,功能强大而且也没听说过它的负面新闻。本地魔友用原接收测的极限距离将近4千米。当然土豪请无视

网友H:
楼主,建议关闭回传功能

网友I:
楼主你这是飞电的,我朋友用华坑的D12S,高端大气上档次,用来飞50CC油机,启动后上下扇油门正常,发动机转速正常后,才轻推油门,飞机就像失控一样,全油门撞路牙子上面,断桨,防火墙撞裂,如果是撞到车或者人的话,那可是50CC啊....肯定要伤得不轻。华科尔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是飞电的,我朋友用华坑的D12S,高端大气上档次,用来飞50CC油机,启动后上下扇油门正常,发动机转 ...

发生过事故的,就知道危险了,这里有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危险,把生命当儿戏。我们都是过来人,都吃过了亏的,家里国产的控,一大堆,再也不敢用了,有时真是后怕,只是庆幸当时没出人命。我们把经验和教训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不要再走我们的弯路。可能有的人会暗地里说你是土豪什么的,我宁愿一天只吃2顿,钱不够索性等等再玩,说什么也要把钱凑起来买个性能稳定的控,真的是安全第一啊!
当年我是一架汽油机空中失控,全速俯冲,冲向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是飞电的,我朋友用华坑的D12S,高端大气上档次,用来飞50CC油机,启动后上下扇油门正常,发动机转 ...

听着就吓人啊

网友:
建议换个好点控

网友:
估计是你关了控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控

网友(2015-05-18):
估计是电调做失控保护的时候你油门最大了

网友:
可能是控或接收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