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动版p51 200km速度的配置

楼主(2015-04-05):
运动版p51改过几种方案,2820/1100  朗宇,OS电机,3820/1200 速度都搞不起来,只比原装动力快一点170左右徘徊,本人想冲200不为别的就为喜欢此机,请有过改装动力的大神们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机体要加强吗?

网友:
600电直的动力,暴力

网友:
原厂动力直接上6s,不烧掉的话也许能接近

网友A:
那些破200的估计GPS有问题

网友B:
朗宇2814  1250    9*6 apc马刀浆  飞过215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2814  1250    9*6 apc马刀浆  飞过215时速。

哥们,,,你别玩我了,,,,桨速都没到200你还飞215....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763776
这个配置,已有两个兄弟飞出200时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破200的估计GPS有问题

赞同,我们不用GPS,是用测速仪的。

网友C:
天盛的涵道机F16改尾推飞过220多的时速。很多人见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盛的涵道机F16改尾推飞过220多的时速。很多人见证。

哥们,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们讨论的是p51,其他机型,飞过200的太多,也不需要你推荐了。

楼主:
半年前的p51.以为有200多的失速,最后用声频软件和,测速枪测都没有,超过200,最快一次194,

网友(2015-09-17):
哥们请问现在p51你换什么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