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电机一卡一卡的转,转速非常非常慢,其他电机正常

楼主(2015-04-05):
如题,这种情况是不是叫做电机堵转?以为是虚焊但重新焊接后依然堵转,想问问有经验的大神这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或者cc3d的问题?感谢!!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电调从CC3D上拿下来单独重新设置一下,进角改到最高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电调从CC3D上拿下来单独重新设置一下,进角改到最高后就好了。

感谢回复,但不知是如何单独设置?哪里有相关的设置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不知是如何单独设置?哪里有相关的设置办法呢?

把三号电机的电调从CC3D上拔下来,直接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然后按电调说明书中的电调设置方法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巧了,我买了个好赢四合一电调,20A的,也是三号电调输出有问题,比其他三个弱了至少有40%,推同样油门,它启动最晚。用各种方法调试无果,包括用调电调的卡每一路都单独设定。最后没辙了,返厂维修,回来基本一致了,有多好说不上,至少能用了。

网友C:
这个你只能用排除法才你知道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号电机的电调从CC3D上拔下来,直接插到接收机油门通道,然后按电调说明书中的电调设置方法操作就可以 ...

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巧了,我买了个好赢四合一电调,20A的,也是三号电调输出有问题,比其他三个弱了至少有40%,推同样油 ...

真是纳闷这质量怎么真么差,而且感觉都让我碰上了,我这便宜电调返厂的话来回邮费差不多买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只能用排除法才你知道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感谢回复

网友D:
传说中的堵转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吧。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银燕的产品正常的,我群里都有好几个这种现象大都电调问题

网友E:
我的银燕也是这样的情况,难道银燕都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银燕也是这样的情况,难道银燕都有这毛病?

不知道啊,我看别人说用的银燕都挺好,但我怎么就碰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