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问一下双天的4250与郎宇的3520还有这两家的电机型号怎么分

楼主(2015-04-05):
1,问一下双儿的电机与郎宇的型号怎么分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2、50E级别的轻木,用这两个电机哪个好?或者拉力够不够应该用什么大的小的拉力电机 。
3、看大部分轻木是双天的。双天在高端的电机比郎宇的质量还是力效好?
4、新手看淘宝的双天都没有明确的介绍,拉力与配桨大小电池的电流,是不是可以认为双天企业大,欺负航模新手不懂球?

另,什么50E级别的轻木,价优,质好?  网上看到有300-千元的轻木不等 ,现在乱了。一直在飞15E,考虑上轻木想试试。

谢谢坛内的大神 !!!!!!

网友:
虽然技术还不到这个级别,可我也想知道楼主提的问题

网友:
电机不懂,轻木当然是贵的好了,看自己的承受能力,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的能有好货?谁都不是傻子好东西能便宜卖。

网友:
50E应该是有推荐配置的,一般来说买朗宇没错的。朗宇X同级别下明显会比双天暴力一些。老一些的3D玩家都推荐朗宇X和恒力

双天优点主要是效率和做工方面

双天型号的标称是 电机外径+电机长度
朗宇的标称是 定子直径+定子长度。  双天的电机在详细信息里都标明了 定子直径和定子长度,就可以换算成朗宇的标准了。

网友:
桨的匹配电流和拉力,双天有专门软件在官网上下载,我手上双天朗宇电机数量各一半,感觉朗宇的轴承质量不行

楼主:
好的待我研究一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盲目上轻木是要摔跟头的,轻木机就买金翼吧,性价比还好。舵机比较贵,好点的一套4个1000多。futaba 3003用在50e上很糟糕,最好别图便宜。另一个是电调问题,大舵机耗电量大,配电调要看看bec电流参数,低于5a的供电就拉倒吧。所以最重要的是舵机,配个高压8.4v2s直供的舵机才靠谱,否则空中卡舵会害死你!电池一定6s版本,并不是4s不能飞,而是大家都6s,你将来4s配置出不去,损失会很大。就说这些,自己斟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目上轻木是要摔跟头的,轻木机就买金翼吧,性价比还好。舵机比较贵,好点的一套4个1000多。futaba 30 ...

谢谢大神 ,我看德天的比金翼的还便宜些,就是德天的70E。不知道他们两个比怎么样?舵机我完全不懂,但是看本地的大神 飞用的是KST这款舵机,我搜了一下好象是给直升机用的咱固定翼也是可以用的?对于舵机供电问题我现在搜搜。。。。。我还以为也是电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