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L间歇金鱼尾 怀疑电装出问题

楼主(2015-04-05):
二手收的450L 轴传 电机电调和其它机械部件也是原厂 黄K  华1002接收  飞行其间小炸了一下 换了副厂三轴 尾管和对传齿 满血服活 后来降落尾桨打到地 对传齿换过好几对 也飞行正常   近期更换对传齿后出现金鱼尾 还间歇性的 一会有 一会无 有金鱼尾时听到电机转数很爆  油门摇杆65%  但突然声音会安静得很 转数明显降底  金鱼尾消失(摇杆位置没变)然后又听到电机很爆转数升高 金鱼尾出现 (飞了2分钟多试过电调断电)没装大小桨时振动500内 悬停后检测振动1800  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电装出现问题  感激啊 现在搞得头爆了
   来张炸鸡图

网友A:
检查一下,尾桨夹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B:
电调线,是不是有松动,虚焊了,也许是炸松了

网友C:
说实话 楼主用的是嘉迪的25的桨吧!如果是 我劝你丢掉 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桨夹螺丝是不是松了。

看过了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线,是不是有松动,虚焊了,也许是炸松了

都重新插过 但松了也不会令到电机忽大忽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楼主用的是嘉迪的25的桨吧!如果是 我劝你丢掉 太垃圾了

早炸烂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桨和原厂的飞起来分别不大 我炸也不关桨的事 只是自己技术没到家 强行练横滚炸的

网友:
排震 排震 排震

网友:
收电机,机身

网友D:
我试了很多山寨K8 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过不了自检,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为了省钱装K8炸机正常.经过上起落K8使用出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很多山寨K8 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过不了自检,其他的就更别说了 ,为了省钱装K8炸机正常.经过上起落K ...

图片有没我看看

网友:
一步步排震  慢慢来

楼主:
我顶  高手来呀 快郁闷死了  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E:
检查尾桨夹的轴承,这可能性很大!

网友F:
看传动轴是不是固定的不够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尾桨夹的轴承,这可能性很大!

我也怀疑是   正想买个新的桨夹总成试一下   不过电机转速时大时小  没找到原因  不想乱换配件  穷人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传动轴是不是固定的不够牢固?

牢固?原厂轴承只有一个的  外面有个橡胶包着  有胶粘着轴承和轴  但震动大 我又在里面加了一个轴承  没打胶 震动明显减小  不知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   正想买个新的桨夹总成试一下   不过电机转速时大时小  没找到原因  不想乱换配件  穷人伤不 ...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就买个轴承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就买个轴承就是啦~

大将 我拆过了 轴承没坏 不过看是看不出来呀 我装上尾桨不装大桨震动马上加大600 还用没碰过的原厂桨试的 所以才想换总成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将 我拆过了 轴承没坏 不过看是看不出来呀 我装上尾桨不装大桨震动马上加大600 还用没碰过的原厂桨试 ...

轴承坏不坏有时候看不出来,你转动感觉有点涩涩的,感觉没什么,但是我试过,换新的立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坏不坏有时候看不出来,你转动感觉有点涩涩的,感觉没什么,但是我试过,换新的立马就好了!

下定决心  买配件  修不好 不甘心

网友:
不装大小桨 震动有点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定决心  买配件  修不好 不甘心

我的意思是传动轴十字齿同中间的管打滑。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你不然拆下尾拉杆(仔细的检查下双推)是不是完全顺滑,还有尾轴直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传动轴十字齿同中间的管打滑。

哦 这个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相似的问题,你不然拆下尾拉杆(仔细的检查下双推)是不是完全顺滑,还有尾轴直不直

这个也检查过了 顺滑无比  尾轴也换过二条了  不过双推里面的轴承没换过 不知有否关系

网友:
这个嘛就蛋疼了,再把尾舵机拆开看看有没有扫齿,,,,我上次也是炸到尾巴弄的头大,后来找出原因是波箱上伸出来的那个双推座臂变形,,,,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