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飞行中电压不准,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5-04-05):
450在飞行过程中一做暴力动作,掉电压bb响就响,老鸟有什么好方法吗?我bb响设置的3.6报警

网友:
那就不用bb响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要么bb响设低一点,要么计时……

网友:
遥控器上定时

网友:
不用,飞前测试,飞后测试,自己估计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A:
那不是不准,暴力动作时电流大,电池端电压会掉的很大。因为电池电阻是固定的,电池上的压降变大了。你可以把报警电压再设低一点

网友:
唯有计时。。。

网友B:
LZ用的是6S电池吧

楼主:
遥控定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用的是6S电池吧

恩,6s电池

楼主:
那设置几分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设置几分钟啊

看你习惯。

我设7分钟,实际是等BB响,一般都是8分多9分钟下来。

网友C:
其实还是电池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习惯。

我设7分钟,实际是等BB响,一般都是8分多9分钟下来。

1块电7分钟?我的电池是6s 1400mah的,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B:
换3S试试呗,包你药到病除!

一个不小心又插3S/6S一腿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1块电7分钟?我的电池是6s 1400mah的,这样真的可以吗?

我的是3S 2200mah,容量比你少21.4%呢。

这里4楼有模友的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9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还是电池不给力~

电池是格式6s 14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S试试呗,包你药到病除!

呀,又在3s和6s之间纠结啊,这个问题讨论那么多,也没有个正确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格式6s 1400mah的

估计是单片电芯掉压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单片电芯掉压太快~

刚买的电池,准备改成定时的了,不用bb响了

网友C:
计时好一些

网友:
飞3D就不要用BB响了,飞悬停可以设置到3.7V

网友C:
自己估时间,3分~3,30

网友D:
问别人多长时间是没意义的,自己测。反正飞下来马上测在3.7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别人多长时间是没意义的,自己测。反正飞下来马上测在3.7以上就行了。

恩,我也是这样觉得,只是想看看参考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估时间,3分~3,30

好的,学习啦

网友:
大电流有压降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学习啦

一般3D 4分钟,悬停航线用5-6分钟下来一般不过放的。

网友:
期待不用BB响的结果

网友:
计时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不是因为BB响不准,是3D飞行时电压本身就很不稳定。正常情况下,飞暴力动作时电池的电压甚至会短暂掉到3.4v以下(所以3D机电调保护电压设置3.2v,防止意外失去动力),所谓暴力动作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过后电压马上就回升了。所以要是嫌烦就别上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习惯。

我设7分钟,实际是等BB响,一般都是8分多9分钟下来。

场霸就是牛, 简直是丧心病狂

网友E:
改定时吧,BB响时间久了,自己就不准了。。。

网友:
看来定时相对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定时吧,BB响时间久了,自己就不准了。。。

恩,已经改了,悬停3分30秒电压下来3.8v以上

网友:
目前的市售的BB响其精度是够了,但最大的败笔在于没加一个时间延时进行过滤,如果它有这个就一定比计时器好。计时器最大的缺点是电池的状态和飞行模式直接影响其结果,而BB响则是完全的在线式测量,不受其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不准,暴力动作时电流大,电池端电压会掉的很大。因为电池电阻是固定的,电池上的压降变大了。你 ...

请教个问题,我是飞多轴的,用格式6S16000电池,高一,BB响设置3.7报警,充满电一起飞BB响就叫,好像是单块电压低于3.7,你说是电池的问题还是BB叫的问题。6块电池有2块是这样的,我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又在3s和6s之间纠结啊,这个问题讨论那么多,也没有个正确答案

只能说没有一个是 唯一 正确的答案,因为3S也好,6S也好,都是目前不错的方案,各有所长。

但,说6S的爆是效率的原因,是错的。说6S的电池比3S的要求低,也是错的。

网友:
其实BB响挺好的,它可以监测单片电池的电压。我都是设定3.5v. 定时感觉不准,有时候单片电压都2.8v了才报警。但是最终还是电池不给力。我的是3s2200,还有26003s 飞3d我都是2600。

网友B:
老大终於公布答案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老大终於公布答案了!

哈哈,你才能被称老大。

上次上海是路过,还是现在就在上海开拓事业?

周末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哈哈,你才能被称老大。

上次上海是路过,还是现在就在上海开拓事业?

打工的,没啥事业好搞。

现在长驻上海了,人生路不熟,新人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打工的,没啥事业好搞。

现在长驻上海了,人生路不熟,新人一个。

那好!

我也常到上海谋生,下次到上海膜拜你。

网友:
设置3.2或者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我是飞多轴的,用格式6S16000电池,高一,BB响设置3.7报警,充满电一起飞BB响就叫,好像是单 ...

这说明你点电池不行了,内阻太大了,要么是寿命差不多性能下降了,要么就是电池质量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好!

我也常到上海谋生,下次到上海膜拜你。

你们搞电工的能不能搞出来个监测电量报警的bb响啊?  可以usb编程电量多少然后串联到动力电上实时监测电流然后对电流积分, 到达设定值报警.  爆飞的话真的很需要这种东西.

你要是做出来的话应该能有很多人买, 三百以内我都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又在3s和6s之间纠结啊,这个问题讨论那么多,也没有个正确答案

自己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们搞电工的能不能搞出来个监测电量报警的bb响啊?  可以usb编程电量多少然后串联到动力电上实时监测电流 ...

如果你只是想保护电池的话,将BB响的输出到蜂鸣器的连接断开,然后把它引到一个555集成块,555做延时,然后输出给蜂鸣器就行了。

如果你还想看其它的东西,老鹰树有这样的产品 70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只是想保护电池的话,将BB响的输出到蜂鸣器的连接断开,然后把它引到一个555集成块,555做延时,然 ...

爆飞情况下测电压延时也没多大作用吧,肯定没有计算电量报警来的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爆飞情况下测电压延时也没多大作用吧,肯定没有计算电量报警来的精确

电量报警有个问题,就是你的电池的储电量是一个不定数,是衰退的。而且每个电池的储电量也不一样,否侧不用平衡充。

锂电的放电平台虽然较平,但在尾段还是比较容易区别的,就是说电压和剩下的电量百分数有很明显的联系。

延时在这种应用里是最简单而有效的防误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