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像真前奏!!!

楼主(2015-04-05):
最近看了张sir的500  pix于是就有了此打算500装pix然后上飞狼机壳!那样是不是非常骚包后面的慢慢更新!先调试好了在上机壳

网友:
坐沙发,等续集

网友:
不需要PPM解码器,直接Sbus插RC……

网友A:
LZ 有先試著套裝下機身嗎?你放飛控那個位置的高度似乎不太夠...
外殼那裡的線條是下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有先試著套裝下機身嗎?你放飛控那個位置的高度似乎不太夠...
外殼那裡的線條是下收的

高度我看了的!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列飞控太大了只能装在那个位置

网友:
就我上次裝飛狼的印象,你要動尾管那些會用到那個空間,不然尾管怎麼伸出機殼外裝尾波箱?

機身整體要先後退,我上次是把十字盤升降那枝導軌也拆了(用分體式的)讓機身退到底才裝上尾波箱
所以那個位置上飛控會很糾結
另外,裝殼時機身底下還要墊巴爾莎木片把機體墊高,機腹下的空間,你衡量下,加油!!!

网友:
密切关注学习中  看要是效果好 自己也 想弄个

网友B:
楼主的机身是富丽的吗?我也是富丽机身,舵机抖舵,机身好像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身是富丽的吗?我也是富丽机身,舵机抖舵,机身好像漏电。

还没上天呢!pix出了一点问题!等把问题解决了就上天

网友C:
PM飞控购买地址谢谢 看这个飞控两头接线 设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飞控购买地址谢谢 看这个飞控两头接线 设计的不错

这玩意只有一家在卖。免得有广告嫌疑!你搜索壳子上的字吧

网友D:
舵机不能直接接飞控吧?飞控供应不了舵机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不能直接接飞控吧?飞控供应不了舵机的电流吧??

供电应该是没问题,不过我的飞控出问题了!现在等返厂回来接着整!

网友E:
期待后序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后序图片。

等飞控当中哦!飞控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