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花了,怎么办?

楼主(2015-04-05):
h4的一颗固定机臂的螺丝花了,螺丝刀无能为力,请问怎么把花了的螺丝拧下来呢?

网友A:
用电磨割个一字口,用一字螺丝刀,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割个一字口,用一字螺丝刀,就下来了!

我没有电磨

网友:
用烙铁把螺丝和螺丝刀焊一起

网友:
老虎钳直接拧下来

网友:
说实话。。。。有花了的趋势你就应该卸下来。不要继续拧了

网友:
尖嘴钳夹着拧

网友:
钳子拧下来啊

网友:
尖嘴钳钳住螺丝口拧咯

网友:
1、看螺丝还有没有一两个棱角,把一字螺丝刀用锉刀磨一下插入。2、把螺丝刀焊在螺丝上。
3、用钢锯片小心地锯个口子,用一字螺丝刀,不过最好还是用小电磨,用薄的树酯锯片切。看能不能找到本地的模友借一下,不行就上某宝买个,国产多功能套件价格在80-100的样子。不管折腾什么,都有用武之地。拆螺丝时可以打点WD40。对付氧化和螺丝胶都很有效

网友:
只要不是拧的死死的,加点焊和螺丝刀焊在一起就能弄下来。我的也是H4固定机臂的那颗长螺丝滑了和螺丝刀焊在一起弄下来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0067

网友:
打螺丝胶了没?如果有螺丝胶的话用烙铁加热一下用钳子很好拧!没有的话直接用钳子吧

网友:
用小的一字就行

网友:
可以去找一下 有一种工具:滑牙 螺丝快速提取器

网友:
如果还没花的时候,只是会滑,换英制内六角板手的还有机会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