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gps模式和apm/pixhawk的PosHold模式,哪种更稳定抗干扰?

楼主(2015-04-05):
总看到有人naza gps一键放生。apm/pixhawk也有一个类似的PosHold模式。那么问题来了,哪个更靠谱?如果在市区大楼间穿行,或者在野外山谷里,哪个更放心?

网友:
如果是菜鸟,还是玩naza吧,apm/pix功能太多,一不小心切错开关,很容易一键放生。naza相对来说功能单一多了,不容易犯糊涂。

另外,dji的一键放生没有传闻的那么可怕。我们部门3台精灵飞行了3个月,每天飞行6块以上的电池,至今未出现过一键放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APM/PIX可靠 因为apm/PIX有罗盘 GPS失效保护 当然这个要自己设置

网友A:
ACRO 或者 手动 最靠谱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RO 或者 手动 最靠谱 !!!

同意,自稳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自稳失控过。。。。。

毕竟手动模式下  软件干预最少  妥妥的    应该没有飞控连手动模式都有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RO 或者 手动 最靠谱 !!!

如果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切手动也容易撞到障碍物的

网友:
一键放生是某羌专利,apm pix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切手动也容易撞到障碍物的

切自稳   姿态

网友C:
PIXHAWK 放生.我玩這麼久沒見.問題好多人為設定問題...NAZA 沒設定好一樣係放生MODE. 所以兩者不是功能問題.係玩者有沒有認真去測試好設定有沒有問題.一上天就飞遠......跟著亂了就關控.但設定根本就沒設好........你說後果等如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HAWK 放生.我玩這麼久沒見.問題好多人為設定問題...NAZA 沒設定好一樣係放生MODE. 所以兩者不是功能問題 ...

naza的设置相对apm简单多了,那么究竟哪个设置不对时会一键放生呢?

网友:
肯定选V2啊还用说吗?

网友:
如果只是玩玩,尝试一下,选V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