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厘米船软轴的长度

楼主(2015-04-05):
在此问一下大师们我的83厘米的o艇。是软轴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啊。 我的目前是加老鼠尾是20厘米可以吗?是太长还是太短谢谢。 多长为好

网友:
我的1.2m长轴长60cm左右,油动的喔!

网友A:
轴长短是没标准的。是看船重。船长。设备摆放位置和动平衡重心位置去决定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长短是没标准的。是看船重。船长。设备摆放位置和动平衡重心位置去决定轴长。

求科普

网友:
文章適用於Offshore級當中的MONO,文中有提及軸長度。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3/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6

暫時我試驗所得,槳集(PROPELLER HUB)離船尾(包含槳叉及戒指)為船體長度的10%,作為調試起點,現在有一些軸架是可調長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