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进角的问题,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进角不对

楼主(2015-04-06):
xxd kv930的电机
xxd 30A电调,好盈的程序
mwc 飞控,推油时有时出现某个电机抖动不转,有时继续推油出偶尔转起来,一般重新推油会重新转起来
不知是否是电调响应速度慢,还是电调的进角没有调整到合适?电调调整进角那叫一个麻烦啊。

网友:
我出现过这种现象,换了3种电调,最后还是换电机

网友:
其他电机都这样吗?如果是单一电机,可以考虑换电机,不然会炸鸡的!

网友A:
提高一档启动力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一档启动力度试试

四个电机都一样的,为何会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都一样的,为何会有差异?

反正我以前也遇到过电机只抖不转的问题,提高了一档启动力度就好了,具体原理不懂,纯粹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