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炸机后左右侧板重伤复活(配上骚红尾管)上图

楼主(2015-04-06):
上一次炸机后,今天晚上花了些时间修复.炸机损失:脚架,主轴,左右侧板电池槽位炸断!尾旋翼断裂,尾管一根,电池小伤(横轴,大桨,大齿习没事)

修复机身侧板花费时间比较多,电磨这个时候刚好用的上。开吼比较麻烦,一很小心,吼口在边缘位置!流程:开小吼,再用磨头扩大,上螺丝固定

侧板修复完事,后面的也就小问题,花费些小时间搞好!算是完美复活

来了几张特写,上图

红圈位置(伤口所在)以修复

网友:
换侧板贵啊。小伤都是自己修的。

网友:
我是直升机迷,嘿嘿,围观

网友A:
横轴如果弯了肉眼很难看出来,楼主怎么判断横轴是否有问题呢,请教哈。

网友B:
这侧板要改成2mm才耐炸

网友:
经典配置,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横轴如果弯了肉眼很难看出来,楼主怎么判断横轴是否有问题呢,请教哈。

我是这样用手把整个旋翼头中联两桨夹用力抓住,用螺丝刀从一边转动横轴,用力抓住旋翼头那只手有什么感觉如果感觉桨夹摇摆横轴就是变形了,反之没有感觉桨夹摇摆横轴没有变形了。个人做法不喜勿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横轴如果弯了肉眼很难看出来,楼主怎么判断横轴是否有问题呢,请教哈。

横轴疑心是否弯曲,卸掉大桨,用一把起子转动横轴一端,用手握住旋翼头,细微的弯曲手掌都能感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用手把整个旋翼头中联两桨夹用力抓住,用螺丝刀从一边转动横轴,用力抓住旋翼头那只手有什么感觉 ...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横轴疑心是否弯曲,卸掉大桨,用一把起子转动横轴一端,用手握住旋翼头,细微的弯曲手掌都能感受出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侧板要改成2mm才耐炸

有连接?

网友:
手艺不错,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连接?
没,自己买2mm侧板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