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5-04-06):
电脑刷完系统,重新装g7,装完运行时出现这个提示,我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B:
根据错误提示的翻译,应该是你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需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又或者是显卡等级达不到模拟器的最低要求

网友:
一些杀毒软件会附带一些类似错误修复功能,可以尝试一下,之前我用金山卫士的附带的金山医生修复过一些错误,有时候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懂帮顶。。。呵呵混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没装好

我已经用驱动精灵安装了显卡驱动了啊,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错误提示的翻译,应该是你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需要重新安装显卡驱动

但是我已经重新用驱动精灵重新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