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xg7练习凤凰模拟器能设置熄火降落吗

楼主(2015-04-06):
我想联系熄火降落,但设置中找不到,请大神指教

网友:
在thro hold(油门保持)里设置好熄火,然后再进入pitch curve(螺距曲线)里切熄火设置熄火模式下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A:
XG7设置不了,XG8 以上可设置。凤凰只识别AUX以上通道不识别油门保持和比列开关,你可以把熄火设置到键盘数字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设置不了,XG8 以上可设置。凤凰只识别AUX以上通道不识别油门保持和比列开关,你可以把熄火设置到键 ...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G7设置不了,XG8 以上可设置。凤凰只识别AUX以上通道不识别油门保持和比列开关,你可以把熄火设置到键 ...

你好,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我刚收了个xg8,由于上一手用的是短油门行程,我不习惯,想改回正常,现在已经把那两块小挡板拆下了。遥控器是不是要重新校准?具体要怎么校?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我刚收了个xg8,由于上一手用的是短油门行程,我不习惯,想改回正常,现在已经把 ...

进入菜单最后一项系统菜单,选TX SETTING翻到第三页选STICK CALIBRATION进入后把油门要干剧中会出现一个选项,按一下是中立校正,然后把摇杆都打一圈行程就校完了,一定要打到底。

网友(2015-07-10):
XG7到底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