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动力配置

楼主(2015-04-06):
看上银燕XA2212和战神2212
电机
,不知道哪款好,另外,手头有好盈铂金30A电调,不知能否搭配使用

网友:
银燕还是算了,不好

网友:
轴小,后面的卡扣容易掉,安装螺丝孔易滑丝

网友A:
就是,我就体会了

网友B:
怎么不买大疆的2212?

网友C:
大僵原配的动力和桨都很好的噻,动平衡也绝对没问题

网友D:
直接郎宇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