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好的APM Y6首飞成功发帖,另OSD不显示飞行模式问题

楼主(2015-04-06):
轴距720
APM2.5
6MGPS
GYS B4215 650KV
1555蜻蜓桨
BGM 2轴云台
老蜘蛛30A电调
4S5000MAH电池
总重2778克
由于忘带BB响,没统计续航时间.

另:APM固件为新Y6 3.2。电脑和手机地面站都会显示模式,但是OSD界面不显示飞行模式(其他一切数据都实时显示,OSD为V2.0版本),谁有办法?

网友A:
和上海机械师的都是Y6哦。我准备入手hobbyking的折叠Y3,携带方便

网友B:
你在地面战开OSD了吗。在按OSD上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地面战开OSD了吗。在按OSD上的按钮。

开了,其它数据都实时显示,就是模式{mod}那里空着没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上海机械师的都是Y6哦。我准备入手hobbyking的折叠Y3,携带方便

偶然发现一个炸了的y机架6,350收的。然后买配件,拆了原来的x4装的这台

楼主:
还有夜航灯我没有开  白天开夜航灯根本看不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然发现一个炸了的y机架6,350收的。然后买配件,拆了原来的x4装的这台

不错!感觉APM飞控不挺靠谱,毕竟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感觉APM飞控不挺靠谱,毕竟开源!

正好相反,用过DJI的,没有比它更垃圾的,也看过无数用DJI的朋友莫名其妙炸的。
APM一次没炸过,用DJI的时候莫名其妙炸2次。
开源才靠谱,有问题大家研究。闭源的有问题你查都查不到,厂家也不屌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相反,用过DJI的,没有比它更垃圾的,也看过无数用DJI的朋友莫名其妙炸的。
APM一次没炸过,用DJI ...

确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开源飞控调好了,玩好了,相对还是比闭源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偶然发现一个炸了的y机架6,350收的。然后买配件,拆了原来的x4装的这台

350收到的是炸成什么样的??这架子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感觉10米炸下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这控 有特点 咋看还以为录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0收到的是炸成什么样的??这架子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感觉10米炸下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脚架坏了而已。那人用飞机拉横幅,原厂电机座被拉断了,飞机打到横幅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架坏了而已。那人用飞机拉横幅,原厂电机座被拉断了,飞机打到横幅炸了。

是底板带pcb的那款架子吧?这价格太赞了…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