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低成本小型航拍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6):
本人穷学生一个,入魔玩的是固定翼,后来中了多轴航拍的毒,先后玩过F450,250穿越小四轴,450因为机架重、软、电机和桨的平衡差,用了多种减震方法都不奏效。而250震动很小,却不能挂云台。很是纠结,最近看中了猛禽360机架,但机架有点贵,实在难以下手。让我很疑惑的是网上看到很多模友用450也能拍出不错的效果,想问问是不是只要换了好一点的电机和桨就行?是否有便宜点的组合?求推荐。
莫非就没有屌丝配置也能有好一点的航拍效果???
如果用了360的架子,动力配置有没有折中一点的方案,E300确实不便宜。。。网上大江同款的电机也很多,有好的推荐么?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在此谢过

网友:
我也同求一个屌丝级控制和电机、电池套件,机架我可以自己做

网友:
e310动力爽得很

网友:
简易套装349软妹币还搭3对原装9450桨还包邮 你买普通电机也便宜不了多少不说还各种虚标 性价比很高了

网友:
买个精灵机架配朗宇动力,银燕电调,lite的控足以

网友:
推荐FreeX空拍机套装

网友A:
又要效果又不肯花钱 便宜东西好使的话 贵的东西卖谁去。。。。。。。。
猛禽360 e310套装挺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效果又不肯花钱 便宜东西好使的话 贵的东西卖谁去。。。。。。。。
猛禽360 e310套装挺搭的

用3S 电池么?

网友A:
比较推荐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推荐4s

它官网是推荐3S. 精灵也是用的3S 电池。我以往9寸桨都用1400kv 左右的电机3S 动力, E 310电机才960kv 9450桨用3S 电池动力够么?

网友:
猛禽加e310套装最多能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官网是推荐3S. 精灵也是用的3S 电池。我以往9寸桨都用1400kv 左右的电机3S 动力, E 310电机才960kv 94 ...

妥妥不给力 980kv用9寸桨可以用4s的 动力续航都有不少提升 用过你就会喜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