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哪个油鸡比较高好飞

楼主(2015-04-06):
想上个练练手

网友A:
飞固定翼的新手还是飞油鸡的新手?
如果是油的新手,随便什么机型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固定翼的新手还是飞油鸡的新手?
如果是油的新手,随便什么机型都ok

固定翼新手……

网友B:
既然你是新新的新手'那你还是飞电的吧,先了解了再说飞油的吧光是调试发动机就能折腾死你。当然你是土豪就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是新新的新手'那你还是飞电的吧,先了解了再说飞油的吧光是调试发动机就能折腾死你。当然你是土豪就 ...

调机我玩过油车,练练模拟器应该买啥事吧

网友:
发动机和车的调起来差不多,但是油机炸一次成本很高。对于玩固定翼的新手来说可能会比用电动飞机入门多花很多钱。

网友:
先买个滑翔机玩玩,推荐冲浪者X8,塞斯纳之类的入门机

网友:
考虑先做一个 我的漫步者吧。

网友C:
如果真喜欢油的,别买那个小日本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喜欢油的,别买那个小日本发动机。

啊,谢谢,决定先来个电动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