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用什么在做“悟”的监视器?好像苹果发热量太大了啊

楼主(2015-04-06):
我用过 苹果6   迷你  小米手机
苹果6前几天 室外温度30左右  手机发热  导致画面卡顿严重 完全没办法操作,用空调吹冷后 又能使用
小米手机 延迟大点 没其他问题
MINI 严重延迟啊   还没有试过 30度的温度下面什么反应

大家都用什么什么呢    说说看

楼主:
.......................没人来讨论啊

网友:
首先要有“悟”

网友A:
我用mini,没觉得延迟厉害

网友B:
买个hdmi显示器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mini,没觉得延迟厉害

我的mini安装的时候为什么app store 提示“不支持此设备”?

网友:
mini3性能完全没提升。。。无意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安装的时候为什么app store 提示“不支持此设备”?

是不是IOS版本过低?

网友:
郁闷啊,我用的苹果6做的显示器,卡屏,延迟好高啊。。。。后来把我以前用的三星S4翻出来,才好点了。。

网友:
这个帖子大家应该顶下去  好多人没苹果 没三星 用国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安装的时候为什么app store 提示“不支持此设备”?

个人经验安装要iOS8.x
另外连接遥控器要用原厂线
杂牌线问题会很多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B:
买个hdmi显示器解决问题

兄弟说的什么显示器,求具体型号

网友:
小米4  ipad 2   和ipad mini3  还有6都试过  小米4严重卡顿   ipad2很不错   ipad mini2可以用  有时候卡顿  个人觉得用 mini2性价比最好

网友:
咋说了   我用的三星705C感觉很不错  苹果的没有体验过,所以不了解,有人说苹果的发热量大    放心吧,既然苹果设计出来这些  发热量大的问题不在你关心的问题之内,运行一个软件而已,我儿子用MINI 2玩游戏,MINI 2几乎烫手照样能工作,发热量大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

网友:
MINI2发热后卡得哭,基本上没法用,小米4也卡醉了。华为P6倒是可以,发热也不卡,比较稳定
飞手用P6,云台用MINI2和米4都不行,正在琢磨着换视频眼镜

网友D:
我也想买悟

网友E:
荣耀P6可以,但偶尔也会卡

网友F:
我有一个方法,买几个退烧贴,贴在ipad上,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