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什么我的发动机每次用完后化油器会卡死?

楼主(2015-04-06):
我用的是os55发动机,油是百分之十五的甲醇油,每次发动机用完一两天后化油器分门就卡死了,轴那里也会卡死,,要弄半天才可以弄开,但是我以前用百分之三十的油的时候是好好的,一点都不会卡住,这个是和油料有关系吗?该怎么解决该怎么防护这种现象出现,,,望各位模友解决,

网友:
要用点侍候油

楼主:
怎么用啊

网友A:
用完之后用卫生纸堵住进气口,经常飞的话不用事后油
还有可以拆开发动机看看里面有没有白色的结晶物,有的话最好清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完之后用卫生纸堵住进气口,经常飞的话不用事后油
还有可以拆开发动机看看里面有没有白色的结晶物,有的 ...

以前我会用卫生纸堵着,用百分之三十油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我用十五的油,堵上卫生纸取的时候取不出来了,粘的分门上到处都是,完了还要清理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会用卫生纸堵着,用百分之三十油的时候,没有问题,现在我用十五的油,堵上卫生纸取的时候取不出来 ...

以前我一直用15%top燃油,应该是比较差的品牌油料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B:
噢,介破油,不能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介破油,不能买。谢谢!

是油的问题吗

网友C:
飞完了用酒精冲洗化油器后再用事后油,你试试

网友D:
飞完用WD-40清洗,方便。喷进去再把发动机用启动器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完了用酒精冲洗化油器后再用事后油,你试试

单纯用酒精不可以吗,,,事后油是哪种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完用WD-40清洗,方便。喷进去再把发动机用启动器转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D:
防除锈剂。卖电子器件的店都有。不行找马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用酒精不可以吗,,,事后油是哪种我不太懂

也就是活塞油模型店有卖的。如酒精洗后长期不飞了,可以滴点活塞油,因为酒精洗后机机表面没有保护油膜时间长了容易腐朽生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纯用酒精不可以吗,,,事后油是哪种我不太懂

酒精洗完一定要凉干透。酒精对铝是有腐蚀作用的。
如果是长时间不准备再飞了,也慎用WD-40,因为时间长了它会产生酸性,对机件就有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除锈剂。卖电子器件的店都有。不行找马云。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洗完一定要凉干透。酒精对铝是有腐蚀作用的。
如果是长时间不准备再飞了,也慎用WD-40,因为时间长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