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lite 刷v2 pmu问题

楼主(2015-04-06):
naza m lite 刷成v2 ,那么v2的pmu能使用吗?增加pmu是为了使用非凡的n3 osd,请大家帮忙给俺讲讲,多谢了

网友:
完全可以,我已经试过了

网友:
用第三方OSD不需要换PMU啊,直接接在GPS那里就行了啊……

网友:
我就是刷了 用原厂pmu iosd的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楼主:
非凡的n3是需要直接接在pmu的can口上的,lite的pmu没有此接口,所以我才问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凡的n3是需要直接接在pmu的can口上的,lite的pmu没有此接口,所以我才问问的

用N1,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1,简单实用!!

n1是需要断开原来的东西串接进去的吧,担心出问题会影响飞控,不知道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n3只是读取can口的数据,是不是对飞控的影响会最小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n1是需要断开原来的东西串接进去的吧,担心出问题会影响飞控,不知道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n3只是读取can ...

用了半年,很稳定,其实它就是把GPS转接了一下读取数据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凡的n3是需要直接接在pmu的can口上的,lite的pmu没有此接口,所以我才问问的
N2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半年,很稳定,其实它就是把GPS转接了一下读取数据而已!

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就是用的N3,其实没必要那么多数据,只要有个电压和时间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有了pmu还用非凡?二手的原厂osd300元啊,才相差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pmu还用非凡?二手的原厂osd300元啊,才相差几十元

差的是不多,可是显示的信息是不是非凡的多些

网友:
naza m lite 刷成v2 ,建议上 M8N,我的切身感受不容易丢星(也许是心理作用)。OSD用非凡N1,实惠好用。

网友:
我今天非凡的GPS和N2都到了!这几天抽空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