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轴上这个油可以吗?

楼主(2015-04-06):
想咨询下软轴可以用这个机油临时保养么?
车子保养剩下的!想法是,每次玩过后回来用注射器从联轴器那加点美孚一号进去作为临时保养,玩个五六次在把软轴拆了彻底清洗保养!可以吗?不知道这个机油会不会黏住软轴?麻烦各位大师多给意见!

就是从这里用注射器滴进去!

美孚!保养剩下的!

网友A:
软轴必须抽出来保养。涂润滑脂(二硫化钼)。玩的时候可以从联轴器软轴入口处用注射器点机油(20号)。养成好习惯对船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必须抽出来保养。涂润滑脂(二硫化钼)。玩的时候可以从联轴器软轴入口处用注射器点机油(20号)。养成 ...

你说的是不是这种润滑脂?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学习中           ,

网友B:
钢铁和水长期鬼混在一起,你可以想象结果。

我是每次玩后抽出软轴擦干,下次玩之前上油装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铁和水长期鬼混在一起,你可以想象结果。

我是每次玩后抽出软轴擦干,下次玩之前上油装船。

每次拆的话,那个联轴器上的几米螺丝会不会挂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拆的话,那个联轴器上的几米螺丝会不会挂掉

这样的顶丝锁头基本上一无是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顶丝锁头基本上一无是处。。。。

那请问应该用什么连轴呢

网友A:
你这种索头是用顶丝固定软轴。注意软轴头要用锡焊加固。用砂纸把焊过的地方打磨园了。不然插不进去。。如果原有就没必要了。顶丝两面顶固最好。单面顶劲固力要匀。软轴不会破散。顶丝每次来回拧没事。只要你拧的力均匀就可以。随便说那黑色的润滑脂就是二硫化钼。涂抹软轴及硬轴效果很好。

网友C:
必须抽出来,有没有油都无所谓,但必须把烂泥吧清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抽出来,有没有油都无所谓,但必须把烂泥吧清理掉,

这两天跑还可以哎,主轴没什么温度,是不是我跑的时间短了。不过昨天还是用了你的方法给主轴包纸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索头是用顶丝固定软轴。注意软轴头要用锡焊加固。用砂纸把焊过的地方打磨园了。不然插不进去。。如果 ...

谢谢指教,我的顶丝是两面四颗的,里面软轴从缝隙看来貌似没有上锡,哪天拆下来清洗的时候上个锡!   一开始顶丝老是定不紧,打滑,现在上了螺丝胶拧紧就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跑还可以哎,主轴没什么温度,是不是我跑的时间短了。不过昨天还是用了你的方法给主轴包纸 ...

我一般下水就是全油门到没电,温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下水就是全油门到没电,温度比较高

测过全油门时候电池的电压? BB响装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过全油门时候电池的电压? BB响装没装?

不装

网友:
我上次去玩时,应该是没注意油!轴跟桨就没了!轴真的要很好保养,用机油加油加得密,跑时间不长就得回来加机油

楼主:
不能用机油?

网友:
机油会乳化

楼主:
谢谢提醒,忘了这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