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 King 的折叠Y3 更新图传

楼主(2015-04-06):
总算装好了,配的是cc3d,第一次用开源飞控,调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加了摄像头和图传

楼主:
版主能帮我把另两个发送失败的帖子删了不?
@@@Trifecta,Hobby King 的折叠Y3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搞的

我也对这个天线有兴趣~

网友:
楼上们什么节奏? 现在的模友都不认识最最原始的天线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的接收机天线是怎么搞的

2跟天仙管直接插在机架的小孔里 用打火机烧一下 折出你想要的角度就好啦

网友B:
这几位上来就是2.4G时代了,没用过长长的天线
楼主飞起咋样,是不是像人家说的不掉高?

网友:
不飞发帖干嘛?

网友C:
帅的,我的还在等NAZE32飞控,才能完成...你的GPS座怎么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的,我的还在等NAZE32飞控,才能完成...你的GPS座怎么是白色的?

田宫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位上来就是2.4G时代了,没用过长长的天线
楼主飞起咋样,是不是像人家说的不掉高?

不知道啊,最近都在下雨,公司楼梯拐角处小空间悬停了一下 自旋还没试呢

网友D:
请问楼主CC3D Y3 的舵机怎样调整?我每次校准都是舵机自动打到右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错 等250飞闹心了 搞个Y3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CC3D Y3 的舵机怎样调整?我每次校准都是舵机自动打到右边!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把2个对转齿分开,上电,舵机转到中立点之后在让2个齿轮咬合。
然后再进去校准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我也是第一次玩Y3,反正直升机都得这么做,不对楼下指正

网友E:
楼主是从官网买的吗 我看机架186 加运费得300多了

网友F:
楼主说下配置,特别是舵机,有没有替代品。官方给的标配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下配置,特别是舵机,有没有替代品。官方给的标配太贵了

我用MD933,然后去掉后盖

网友G:
好可爱的鸡鸡!!!架子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可爱的鸡鸡!!!架子什么型号啊

Trifecta,Hobby King 的折叠Y3

网友:
这种机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穿越飞的不好吗?我也准备入了

好啊

网友:
挺漂亮的机机,强,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2个对转齿分开,上电,舵机转到中立点之后在让2个齿轮咬合。
然后再进去校准
我估计是这个原因,我 ...

嗯!多谢楼主,学习了!

那请问楼主,你在CC3D地面站里面,3个电机调整最低转速后,怎样调整舵机呢?能上图给我参考参考吗?
什么最小位???
       中立位???
       最大位???

网友:
跟著設定精靈重新設定一次, 再調說完電機後就會到舵機, 能自由設定高中低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多谢楼主,学习了!

那请问楼主,你在CC3D地面站里面,3个电机调整最低转速后,怎样调整舵机呢? ...

最小 最大 就是左右两边的行程 中间就是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从官网买的吗 我看机架186 加运费得300多了

你X宝搜HOBBYKING Y3,应该卖的还有一架,不用30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下配置,特别是舵机,有没有替代品。官方给的标配太贵了

日冠CORONA DS-919MG 微型双轴承金属数字舵机...这个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MD933,然后去掉后盖

好办法,我的机架正愁怎么装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冠CORONA DS-919MG 微型双轴承金属数字舵机...这个可以用!

谢谢!

网友:
都在下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下配置,特别是舵机,有没有替代品。官方给的标配太贵了

银*燕 09 md,舵机出线的地方机架上用小刀削掉2mm就行,完美适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冠CORONA DS-919MG 微型双轴承金属数字舵机...这个可以用!

小事,反而HOBBYKING的舵机不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银*燕 09 md,舵机出线的地方机架上用小刀削掉2mm就行,完美适配

感谢!这种舵机有没有扫齿的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感谢!这种舵机有没有扫齿的现象

我炸了两次还没有,金属齿轮有单卖的,15块一套,我个人感觉不会扫齿的,要坏也是马达座先断,我已经炸断一个了,用502粘起来了,最好能搞个碳纤加强片垫在机臂下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炸了两次还没有,金属齿轮有单卖的,15块一套,我个人感觉不会扫齿的,要坏也是马达座先断,我已经炸断 ...

垫在下面就行?感觉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 最大 就是左右两边的行程 中间就是中立点

多谢楼主

网友I:
这个就可以

楼主:
什么图?貌似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可以
什么图?貌似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