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S1000+和S1000铂金板!

楼主(2015-04-06):
想问S1000+和S1000铂金板有什么不同,因为价格差很多!

网友A:
铂金版和原版的差别是在铝件和塑料件上,1000+是最新的改进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铂金版和原版的差别是在铝件和塑料件上,1000+是最新的改进版

那个好点呀!

网友:
不作评价,建议可以到DJI官网看看视频介绍什么的

网友:
两款都用过

楼主:
那个好一点,你认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好一点,你认为!

铂金版的铝件强度当然比1000+的注塑件强度高,整体机架刚性也好。但是炸鸡了一样会坏,塑料件炸鸡时容易变形劈裂但是也能吸收能量,降低对其他部件的冲击
铂金版贵了差不多1万,到底值不值还是看个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版的铝件强度当然比1000+的注塑件强度高,整体机架刚性也好。但是炸鸡了一样会坏,塑料件炸鸡时容易 ...

了解了,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