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EBAR没反应

楼主(2015-04-06):
具体是这样的

  KDS. EBARV2陀螺仪回来第一次装机   接收机对频完毕   线没有问题没有接错   现在现象是遥控器推升降舵时候三个舵机同时向上向下 别的通道都没有反应。。复翼和螺距都没反应 我把我另外一个EBAR接上就可以用 另外一个陀螺仪数据拷贝到这个有问题的陀螺仪上面也是没反应 遥控器用的14SG.  斜盘选的H1

有知道的或者遇见过同样问题的朋友麻烦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KDS售后真心给力。。。没话说   赞一个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问题,反正回来装在飞手的机也没有发现问题,会不会是设置了后数据没有保存造成的,不管怎样,只要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问题,反正回来装在飞手的机也没有发现问题,会不会是设置了后数据没有保存造成的,不管怎样,只 ...

回来可以用了。。。应该是设置问题。。。不过厂家服务态度很不错。。。先赞一个。。。飞机现在已经调试完毕。。看中E8的优点就是锁尾硬堪称现代版的401。哈哈。谢谢厂家的售后修你们越来越强大。。。飞机越来越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