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失控/干扰 求助

楼主(2015-04-06):
今天飞250,并首次测试Dominator V2眼镜,结果前两个起落都没事,第三个起落飞得正爽,到远处时突然往一边抽,同时也没了信号,就只能切换到自稳模式慢慢收油门,最后啥事没有,但想问问是为啥失控?是因为干扰吗?当场一堆人一起飞的,我这个问题出现好多回了,都是跟别人飞的时候,我控是T8FG配高压接收机,按理说没啥事的,高手们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电池突然掉压了,要失控你应该设置失控保护,油门为40%

不要这么做!! 想像一下你失控了, 掉到草丛里面, 然后失控保护40% 油门, 电机可能会被卡住, 接下来电调就会负荷过大起火的。。。。

我就是这样烧过一个:

网友B:
真是,不要失控保护,就让它自由的炸吧,一般就是损失桨。

楼主:
也对,但是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每次死都死的不明不白的

网友C:
你试着用BEC直接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着用BEC直接给接收机供电

新手不太会,具体怎么弄?飞控是CC3D

网友:
是否电调一路接的CC3D,如果是,全部插上飞控。如果不是,算我没说

网友:
先找機會自己單飛測試下有沒有失控現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是,不要失控保护,就让它自由的炸吧,一般就是损失桨。

可是如果不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后电机会以最大的转速旋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如果不设置失控保护,失控后电机会以最大的转速旋转啊。

JR 的控对频时油门杆最低,失控丢失信号默认这个位置,或者你可以像直机那样设个熄火开关也行,有些人弄的失控几十%的油门眼睁睁的看着JJ飞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太会,具体怎么弄?飞控是CC3D

等我解决再说吧,我说的那种方法也试过了没用,偶尔空中瞬时断油复飞,我的是BEC单独飞控供电,电调BEC电源挑掉

网友:
想问一下哪家的板子?

楼主:
lisamrc的蝉250,自己搞了碳纤维机身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