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首航 喜闻乐见的炸鸡

楼主(2015-04-06):
首航 在众多模友面前丢人大发了!自己直接愣了4秒钟!4S1万的电池第一次用就。。。。 地面调试一切正常  设置回家位置,地面校准平衡。《平衡模式起飞》 检查完毕 加油 起飞 微微拉起飞  忽然机头大仰角直冲天空跟火箭一样,赶紧压机头  轻轻一压 飞机立马竖立起来 机头立马亲向地? 大家分析可能是什么问题?《A433  有点迟缓  左右打副翼在中立位友点卡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飞控是非凡F2《我的感觉问题就是出在飞控上   本人技术没什么大问题 》

网友:
不知道啥问题,帮顶!!!

网友:
你电调都上铂金了,飞空为啥不上个高端点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f2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去年买的3个非凡F2  扔了可惜  换A控考虑要这么多也没什么用

网友:
有可能电池没有贴紧,导致重心变化
应该先手动飞行,机械没有问题再尝试飞控飞行

网友:
翅膀出吗

楼主:
暂时不出 手里还有一架 留做备用

网友:
这飞机还要用飞控啊

网友:
这么惨炸的

网友:
可能哪设置问题,再说你转发也有延迟。

网友:
固定翼真心没必要用飞控……

网友:
挺惨的,楼主的舱盖还能用吗,送个舱盖给我吧

网友:
安慰下!!!是不是舵量太大了?

楼主:
统一回复  大哥们这不是FPV 你告诉我怎么可以不用飞控

网友A:
还是A飞控好,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飞控没设好!平衡模式没有在地面进行手动测试修正情况吗……反正我每次起飞前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A飞控好,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飞控没设好!平衡模式没有在地面进行手动测试修正情况吗……反正我 ...

地面测试过了  完全没有问题!我每次起飞前都会仔细检查 这是2年来养成的习惯

网友:
又一只大胖子的惨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测试过了  完全没有问题!我每次起飞前都会仔细检查 这是2年来养成的习惯

那这也太蹊跷了

网友B:
在地面打舵的感觉是什么样?最好检测一下,不用433直接用飞控。或者不用飞控直接用433.也有可能是舵机的问题。最好找找原因。话说楼主有3套f2?出我一套呗。想用冲浪玩fpv。。。可惜没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打舵的感觉是什么样?最好检测一下,不用433直接用飞控。或者不用飞控直接用433.也有可能是舵机的问 ...

可以单出一个飞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打舵的感觉是什么样?最好检测一下,不用433直接用飞控。或者不用飞控直接用433.也有可能是舵机的问 ...

单个飞控要的联系QQ  872222751

网友:
你电调都上铂金了,飞空为啥不上个高端点的
用  H 或者 A吧

网友:
飞控问题还买三个??不理解了   在说了  首航肯定要手动模式飞下啊    到了天上在切平衡模式  就算有问题 也有机会救机

网友:
表示大切糕433一直都是拿来飞多旋翼的说!

网友:
不超视距没必要用飞控

网友(2015-05-25):
感觉你的飞控的修正方向反了。 飞机抬头的时候,飞控应该控制飞机低头;但是设置反了,导致飞控控制飞机继续抬头。

你在地面测试的时候,测试飞控的控制舵面反应的时候,确定是抬机头,升降舵向下偏; 降低机头,升降舵向上偏?

网友:
不是电池串位就是飞控俯仰控制感度低了。
我昨天换了个新电池,直接炸鸡。之后检查发现居然是魔术贴贴错了,两面都是特么软毛、、软毛、、、毛、、、、

网友:
我有翅膀

网友:
粉碎性炸鸡,真得好好找一下原因,就机炸了只是经济损失,万一。。。。。。就更麻烦,慎啊!!!

网友:
可能飞控没弄好

网友:
按照你说的都是调试好的   433延迟是正常的,不会造成你的大攻角爬升,估计是飞控,或者是重心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