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MultiWii 蓝牙遥控app

楼主(2015-04-06):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zwb800/Multiwii-Remote/blob/master/Remote/Remote-release.apk?raw=true
源码地址:
https://github.com/zwb800/Multiwii-Remote
Multiwii 接上蓝牙模块 用EZ-GUI 设置AUX1为解锁通道
屏幕左手上下滑是油门 右手点住是开启重力感应控制Roll和Pitch 左右滑Yaw。支持模拟器手柄,只在SM600上测试过。
支持Wifi TCP UDP的遥控 但目前测试的延迟不稳定,不如蓝牙操作流畅。
支持USB-OTG连接数传来增程 usb串口芯片支持FT232、CH340G。
电压回传,BB响可以淘汰了。

网友A:
Hi楼主,我也一直在做手机的遥控,也有过用重力传感器控制飞机的想法,利用方向传感器获取手机三个轴的运动数据,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数据的波动很明显,最终放弃这个想法,想请问楼主怎么做传感器数据的滤波。

网友B:
用手机指南针操作yaw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楼主,我也一直在做手机的遥控,也有过用重力传感器控制飞机的想法,利用方向传感器获取手机三个轴的运动 ...

低通滤波即可 用普通的融合算法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即可 用普通的融合算法就可以

效果如何?能让我学习一下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能让我学习一下算法吗?

上边下载链接就是github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指南针操作yaw如何?

指南针不太好吧 操作的人转方向就看不见飞机了

网友:
之前的想法是单手遥控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力感应控制roll和pitch yaw和油门交给大拇指操作..然后修改mwc代码降低倾斜角度或者控制端降低遥控输出..做温柔操作..yaw松开回中..油门保持原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南针不太好吧 操作的人转方向就看不见飞机了

可以用方向传感器试一下,三个轴对应飞机三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