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的第六种飞行模式被削掉了?还是被固定在MANUAL上了?

楼主(2015-04-06):
如题,我刷的是官网PLANE的3.1.1和3.2.3版本,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不能改的,必须得有手动模式。

网友:
不能修改的,必须是手动模式

网友:
完全搞不懂开源

网友:
就是固定为手动

网友:
可以改的, 到 所有参数 里面找出来 修改。

网友:
必须为手动   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