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含电机重1.5kg,500四轴,求推荐电机

楼主(2015-04-06):
目前手上有一套配置如下:
500轴距风火轮机架
银燕四合一电调(30A x 4)
3S 5200mah 35C电池
雷家的APM+GPS
两轴无刷云台+山狗+图传
以上总重1.5kg

没装云台+山狗+图传的时候,2212电机勉强胜任,现在不行了,打算换4个大一点的电机,求推荐。

网友:
2216-2814-3108-3508

网友A:
3108或者281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08或者2814吧……

2216就不用了,2216比2212重,最大功率和效率都差不了多少,换上去提升不大。

网友B:
2814 700KV 4S 肯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 700KV 4S 肯定够用了

谢谢,2814 700KV 4S配多大桨合适呢?10?还是9?
如果不换电池(3S)的话,用多少KV的合适呢?我这机架最大用11寸桨,我一般用114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814 700KV 4S配多大桨合适呢?10?还是9?
如果不换电池(3S)的话,用多少KV的合适呢?我这机架 ...

3S下900KV左右     28系列以上  用11寸桨力量够了 效率会低一些  主要桨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下900KV左右     28系列以上  用11寸桨力量够了 效率会低一些  主要桨小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