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新手,难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5-04-06):
之所以发到3D板块,是因为就在3D机上发生了这个怪事。
本人虽不是高手,但也得过几个起落,涵道,运动机,也玩过一点
我遇到了什么事呢,下面我描述一下
装过翔野30级轻木机和天翼30E,前者已废不提了,上周天翼30E第二次飞,应该是第五六个起落了,上天之后,就觉得副翼有卡舵的感觉。飞机打副翼,没反应,给大舵量,飞机动力,但是修正又不懂,就好像电脑卡机一样。
舵机在地面试都正常,飞行时别的通道运行正常,飞别的机时候也不出问题,基本排除失控和舵机问题
用的银燕09MD,虽不是好舵机,但飞航线也不能说性能不足吧…
还请各位大神给诊断诊断,看看是什么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调有问题,不要用杂牌子电调.电调带有ubec,ubec是负责接收和舵机供电的,3d机舵机耗电大, ...

飞腾60A,应该为问题吧

网友:
那就不一定是电调问题了,你可以排除法,比如换电调,再比如换舵机。还一个,别买到假货!

网友:
09md确实费电,正确的做法是看看bec的供电量是多少a,实在不行就用外置bec,单独用接收电也行。(接收电电压要符合舵机要求,可以直接供电)

网友B:
不懂帮顶,我一直配设备都根据别人的推荐来。第一个好点的电调就是好赢铂金100A V3,钱多点但是性能稳定可靠。玩个3D炸机难免,我的原则是尽量将设备的配置的故障率降至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我一直配设备都根据别人的推荐来。第一个好点的电调就是好赢铂金100A V3,钱多点但是性能稳定可 ...

30级 也不用100A吧 你们都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级 也不用100A吧 你们都不靠谱

我又没说这个电调给30E,这是给我的两架70E配的。

网友:
我就来顶帖,

网友:
我就是来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又没说这个电调给30E,这是给我的两架70E配的。

我用的飞腾60A,就算不去铂金,也不至于这样吧,而且地面测试都没问题,别的通道也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飞腾60A,就算不去铂金,也不至于这样吧,而且地面测试都没问题,别的通道也都正常啊

不知道也,你可以短信问下论坛里的宇果,他几乎把各个级别的电动3D机飞了个遍,他对3D机的配置和问题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
不是电调的a数问题,60a很富裕,是电调集成的bec供电不足的问题,看看电调参数你就知道了

网友C:
配100 A 电调...........
   真能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100 A 电调...........
    真能说出来

无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