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180CFX尾轴和主轴垂直吗?

楼主(2015-04-06):
RT。。。全新机器,一直在测试和熟悉手感,没摔过。偶然发现,尾轴和主轴不垂直,目测有2-3度,松了螺丝想调垂直,发现不行,可能尾管有卡位,稍一用力就恢复2-3的倾斜。。。貌似这应该不对吧

网友A:
个体差异吧,不过很多真机尾桨是设计有角度的,因为尾巴太重了。。。

网友B:
估计是尾管卡槽没开正,我的是可以调整垂直的

网友C:
兩架都不垂直 要垂直的話請把尾管連接尾波定位孔磨偏既可

网友B:
还有,尾波箱是没有夹紧措施直接就卡在尾管上面的。可以转动1-3度。
按照台湾论坛他们是垫牛皮纸在尾管塞进去
我是在尾管抹一层502,干了塞进去,刚好

网友D:
新的买回来也是歪的,买了一根新尾管, 立马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