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SAB Goblin570 搭配什么电装?

楼主(2015-04-06):
朋友问我570高端一些的话应该配什么电装,特地来此求方案~请老鸟不吝赐教!

网友A:
买最贵的

网友B:
4025-1100kv电机
凤凰120A/Kontronik 120A
高压标准舵机、Vbar/SK540。

网友C:
高端就配12s动力
蝎子4025-550或者xnova 4025-560或者Kontronik 650-620
Kontronik Jive Pro 80 HV或者好盈铂金V3 100A HV+外接bec
高压无刷标准舵机
陀螺自选

网友D:
XNOVA 4025-1120KV 足3000火力
省電 低溫度是賣點
一個字 猛呀
加好盈100a 性價比高 定速給力

网友E:
配出高大上的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