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函道飞机问题

楼主(2015-04-06):
最近想入50函道小飞机,一是想能重量少点摔了也不算严重,二是便宜些还。有玩过50函道的介绍一下什么机型动力好些。我要套机入手。空机加设备的。明白的指点

网友:
不建议买PNP的,开始,弄个毒蛇吧,推荐设备,RC50/11涵道,40A电调,我现在这个飞机爽飞一年了,还挺耐炸的

楼主:
你说的这个用什么电池啊。多少MA多少C多少S

网友:
我最便宜的涵道飞米格15,好飞,就是飞不了多久

网友:
搜我发的帖子,50涵道米格15,很好玩。

网友:
现在在飞佩刀,很好飞,F22 F16等等。其实50涵道都挺好飞的,配置rc50 11叶 5叶 蓝岱50 还有种蓝色半透明的涵道都不错。电池一般1000-1500都行。不用太好。舵机九克。但不要搞什么4S版本的涵道。得不偿失我朋友就上过这个当。

网友:
F22 F86都可以的 暂时不升级配置  原厂配置也可以玩的

网友:
我直接就是F22入手的。

网友A:
50不如飞64,玩几次就没意思了,原配涵道也不垃圾,我的jas39用原配涵道能到1,30%油门平飞,主要是轻,起飞重量310克
小飞机别迷信大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不如飞64,玩几次就没意思了,原配涵道也不垃圾,我的jas39用原配涵道能到1,30%油门平飞,主要是轻,起 ...

怎么这么轻?什么电子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轻?什么电子配置?

原配涵道,20a天行者电调,没用插头,直接焊死,850ma 3S电池,310克,装机吹称320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配涵道,20a天行者电调,没用插头,直接焊死,850ma 3S电池,310克,装机吹称320克

jas39还有原配涵道???我以前买的怎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s39还有原配涵道???我以前买的怎么没有

50机应该都有一个5页的标配空涵道阿,就像买64或者70机一样,然后买一个配套电机就行了,都是标配的东西

如果真的没有,网上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