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 丢机 !入手现在热门的“悟”DA-500

楼主(2015-04-06):
机架不错 强度非常高 重量轻  外观不错!  上次MINIX 炸鸡了  丢机了   还是用NAZA 靠谱  没有XA 的傻逼逻辑问题!  呵呵  来点图片

网友A:
又不能当起落架,为啥还要加一个升降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不能当起落架,为啥还要加一个升降机构

还是只是时差?

网友:
鸡架多少钱

网友B:
楼机架如何,想知道配置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机架如何,想知道配置续航时间

续航时间  20多分钟 还不错  4S6000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续航时间  20多分钟 还不错  4S6000电池

想听听配置大神

网友C:
不能折叠,会不会不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听听配置大神

朗宇3508  580KV   T1455桨   乐天20A   自组的6S6000电池(可能容量不足哦 不到6000) 重量61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折叠,会不会不方便携带?

携带怎么说呢 不是很大    和 悟  一样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携带怎么说呢 不是很大    和 悟  一样的大小

呵呵,我还真没见过“悟”的实物呢

网友D:
mini x 什么原因丢的?傻逼逻辑问题 是指的什么,楼主讲一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 x 什么原因丢的?傻逼逻辑问题 是指的什么,楼主讲一讲

我飞的时候  飞的有点高  想降低高度  不小心  油门太低了  (事后看 DVR  油门只有5%   四轴 翻回来了 我马上推油门 但是没用  好像飞控锁了 。。 下坠过程中 尝试解锁 推油门 没反应)   MINIX 如果飞的过程中  不小心0油门  很容易锁了飞控 出意外   何况我的还没到0油门呢  坑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时候  飞的有点高  想降低高度  不小心  油门太低了  (事后看 DVR  油门只有5%   四轴 翻回来了  ...

这么低油门?我好像飞 sx 从来没低于过30%的油门,5%油门 下降速度特别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3508  580KV   T1455桨   乐天20A   自组的6S6000电池(可能容量不足哦 不到6000) 重量610克

谢谢大神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蛮赞的,能配14寸桨竟然

楼主:
出这个机架  和V2 飞控   还有银狗4     准备上六轴 和精灵3   有意联系我QQ626297059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3508  580KV   T1455桨   乐天20A   自组的6S6000电池(可能容量不足哦 不到6000) 重量610克

乐天20A用6S,耐操性期待测试结果。不建议收油下降,回油时功率大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