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120 防扫齿“改装”

楼主(2015-04-06):
超级简单的,就是将原来的大齿插销换成0.5MM粗的铜丝,炸机的时候铜丝就断了,这样就不会扫齿了。(仅供参考,如有不良后果,概不负责,呵呵)

网友A:
不科学唔!等你玩上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唔!等你玩上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玩了一段时间了,还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A:
不用试了吧!你的丝不能填满原本那个孔,主轴跟大齿上下游间隙,倒飞会跟伞齿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吧!你的丝不能填满原本那个孔,主轴跟大齿上下游间隙,倒飞会跟伞齿分开的

不过我只是想象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法,感觉也可以换成焊锡

网友:
一根网线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方法,感觉也可以换成焊锡

理论上只要容易被折断的都可以,主要还是一个卸力的作用。

楼主:
试试便知。

网友A:
我在想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但我想找个能把那个洞填满又要会断的东西来搞,另外你的飞机用1s动力是不是不好飞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但我想找个能把那个洞填满又要会断的东西来搞,另外你的飞机用1s动力是不是不好 ...

用1W电阻的引线做这个销子,已经爽飞半年多,推荐大家试试。的确不用换大齿盘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参考着改进了铜丝,我用了皮包铁丝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牢靠啊。。感觉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