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习惯性掉履带

楼主(2015-04-06):
新车,开了没1个月,买的时候直接升级金属履带,金属驱动轮,金属诱导轮,前天野跑后,今天发现前进开5米左右后,右侧履带习惯性往外侧掉,但是没有全掉下来,如果倒车5米,就自己恢复到原位,啥道理?履带拉伸变太长了?

楼主:
补充一点,是在驱动轮这里往外侧掉,诱导轮那里没有问题。驱动轮螺丝都是紧的,没有松动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
看一下老帖就知道了

网友:
改双轴承!

网友:
果然精密仪器不靠谱呀!怎么对付苏联人,库尔斯克会战马上要开始了,加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是在驱动轮这里往外侧掉,诱导轮那里没有问题。驱动轮螺丝都是紧的,没有松动

检查一下驱动轮和所有的轮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履带中心为准),如果不在在一条直线上,加垫片调整。我就是这么解决的。还有就是调整履带的长短,履带长了也会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轮和所有的轮子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履带中心为准),如果不在在一条直线上,加垫片调整。我就 ...

回头试试看。

不过刚才把车子拆开了,发现那个钢波箱,转起来的时候,里面齿轮扭来扭去,一点稳重感都没有,就像街头三轮车的轮胎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