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也出倒飞(3DX4 )了牛逼啊

楼主(2015-04-07):
在tb上收索倒飞四轴就有,现在的四轴真牛逼

网友:
不知怎么实现的,没见变距机构,翻转好像是遥控的开关控制的

网友:
电机反转,应该是直接切电调极性

网友A:
这样的倒飞意义大吗?!
正飞、倒飞完全一个样,完全缺乏3D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倒飞意义大吗?!
正飞、倒飞完全一个样,完全缺乏3D特性

小四轴实现3D是迟早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四轴实现3D是迟早的事

那就等呗,至少1楼这个价值平平

网友C:
可以用这个练习直升机倒飞悬停。航线。桨保护的很好。好像可以倒飞降落。

网友:
这个倒飞真的没多大意义,不采用变螺距形式,只是电机反转,正飞和倒飞有区别吗
难道还用这个能完成钟摆这些动作吗

楼主:
这款随意起飞, 您正面起飞,倒起飞,抛飞都可以,

网友:
主要是飞控调的好,APM调好了倾斜90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这个练习直升机倒飞悬停。航线。桨保护的很好。好像可以倒飞降落。

是用来练手是不错的 ,倒飞降落到地面也一样可以起飞,

网友:
飞得挺6啊

楼主:
CG031 3D X4升级了 飞行更加稳定

网友:
如果不是无刷电机 这个电机的寿命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