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毛子云台俯仰轴抖动

楼主(2015-04-07):
云台是300来块钱的两轴免调试云台,因为挂的是山狗,与出厂默认按gopro重心不同,只重新校准过加速度和陀螺仪。目前横滚轴一切正常,当机身沿俯仰轴倾斜的时候,俯仰轴抖动,并且转动角度也在很小的范围内,求大神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云台电机坏了

网友:
加大俯仰P I D 試試看

网友A:
重心不是靠调试参数可以解决的,必须调试重心,比如移动重心,或者用别的东西配重,直至重心基本不偏,再看看有没有必要调试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是靠调试参数可以解决的,必须调试重心,比如移动重心,或者用别的东西配重,直至重心基本不偏,再看 ...

现在俯仰轴重心确实有点偏,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俯仰轴重心确实有点偏,我再看看

其实参数的调试,是配合电机的,如果电机一样的话,甚至不同的云台架子,不同的摄像头,都可以共用参数,,但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架子,所需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
重心没那么严苛的,首先,检查电机是否是好的,检查办法是电机的3相是否都是有电阻的,如果有,就是正常。  如果不是电机问题,那就吧传感器换个地方放,可以放在相机上

网友:
可以用一元硬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