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精度各种不行啊,今天尾舵机电机线震断了

楼主(2015-04-07):
传动部件全是偏心。伞齿轮。尾巴虚位无比大。尾巴各种跑(2台都是一个样子)
别人都说虚位大没事,尾巴锁定很好
那只能估计是我的运气特差了
今天刚放开胆子翻几个,尾巴突然失控炸了,下来一看尾舵机电机线震断了

网友:
这大的震动呢

网友:
反正小鸡鸡不好整。

网友:
操得够 猛

网友:
估计也有虚焊的成分,不然也不大可能震断的。

网友:
地平线的机,只有各种升级了才能爽飞。

网友:
帅呆都说烂~~~
我现在是觉悟了,不飞450以下的,全是折腾,配件比450还贵。。。

网友:
小机很难有精度的

网友A:
我的还可以哦,已经在爽飞了,只是没有完美而已。。。我飞130X都没觉得是折腾。。。
排震是不是没做好?按我飞小鸡的经验,小鸡排震跟大鸡完全不同,桨单独做平衡没有用,要带着机器做,先做尾桨,再做大桨。。。
180CFX机体很强壮,我估计是太震,但你看不出来,就那么飞了

网友:
炸了才好飞

网友B:
炸过的或者飞过几十次的机机,出了故障不能全算在厂家头上吧

网友:
我的还好,大螺距尾巴会跑点

网友:
线瞪得太紧了,留点余地

网友:
嘿嘿,小鸡各种折腾

网友C:
振动这么厉害啊。我炸了一个舵机至今没配件买。不知道有副厂舵机用么?

楼主:
新机回来一直在调试了,尾桨也平衡,那个固定波箱的钉子是长出来的,就像车刀一样把尾传动轴十字塑料头车了个环切槽,检查你们手头的看看是不是一样,尾浆夹可以拉出半个毫米,这鸡已经被我努力调整,勉强可以飞,只是不大明白为什么精度不做好一点,看看我之前帖子就知道
起码比不上亚拓150

楼主:
有朋友说升级件才行,这个有空再试,慢慢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这么厉害啊。我炸了一个舵机至今没配件买。不知道有副厂舵机用么?

副厂可以用蓝箭的,但是要把红黑线对调

网友:
王子最近一直耍小鸡,居然搞不定

网友:
不都说这东西好的了不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厂可以用蓝箭的,但是要把红黑线对调

谢了,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回来一直在调试了,尾桨也平衡,那个固定波箱的钉子是长出来的,就像车刀一样把尾传动轴十字塑料头车了 ...

按照老外论坛的说法,B牌主要服务于知识产权完善的国外,所以,故意设置尾巴的虚位大一点,确保有一定的消耗,否则完全没钱赚;另外,它的三轴软件确实好,可以应付较大的虚位,对精度控制要求低减少成本。其实,连120D02的尾巴,虚位都很小,不可能做不好。。。
只要做好排震,寿命没有想象中那么短。以震著称的130X,了解好它的特性,塑料头不升级也都有一定的寿命。180比130X震动小得多了。。。
尾巴跑要调PID,非S牌遥控器看不到数值,就只好慢慢试、慢慢调了
150精度好啊,但它坏主板!!!

网友:
手上银燕、恒吉的9克舵机都试过这类断线,一般是剥线钳切伤了铜丝,然后被震断了。。。

网友:
说实话,180挺让人失望的,虚位真不是一般大啊

网友:
这个价钱还不如买两台100s飞

楼主:
今天舵机焊接修好后出去爆发了一下
自旋翻感觉还不错,侧摆时候发现螺距基本不用打,单纯打副翼就可以定点了

网友:
烧钱玩意!

网友: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园。虚贵也不见得好。

网友:
这个是电机线虚焊吧,震得震多大才得把线震断啊

网友:
小鸡只敢玩977不敢做的动作都用它来做  其他的小鸡不敢碰

网友:
今天才10几个起落的180cfx的尾舵机空中坏掉了,质量不一般
今天拆开一后,电机的白色导线断了,小问题,一下搞定了

网友C(2015-05-07):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可以哦,已经在爽飞了,只是没有完美而已。。。我飞130X都没觉得是折腾。。。
排震是不是没做好?按 ...

我也感觉180振动大,你说的带机体平衡怎么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180振动大,你说的带机体平衡怎么搞呢?

拆了大桨,手里拿着机器,试尾桨,震动大就加透明胶,尽量减到最低。。。大桨就只能按常规做了,130X级别还可以拿着机器调,180就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