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大家xg8 dmss制式都能玩什么六通小鸡

楼主(2015-04-07):
提示:

网友A:
不行,要外接高频头才行。

网友B:
如果遥控器可以飞模拟器的话就可以使用高频头HT8操作HISKY系列航模产品,HCP100,HCP100S等等

网友C:
驰远的高频头是个坑

网友D:
楼上何解?

网友E:
亚拓150加卫星天线可以。

网友F:
nf6高频头玩地平线小鸡可以

网友G:
我也在考虑这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