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为什么都用30A的电调? 为什么20A不行?

楼主(2015-04-07):
单个电流有那么大吗? 会不会太浪费了.
好盈20A和30A. 选哪个?

网友A:
就买20安吧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买20安吧足够了
我看好多人用的30A..

网友B:
起飞重量配置好,其实12a都能抵住你信不信。

网友C:
带5200的电池,悬停总电流在20A上下

网友D:
一般来讲好盈20A的电调就可以,我的F450用的好盈10A的电调。电调用多大的,主要看起飞重量和用几S的电池,一般20A的电调只能用3-4S的电池,如果用6S的电池,就不能用20A的电调,而用30A的电调。有个别模友20A的电调用6S的电池,这种做法不可取,很危险,电调有可能烧掉。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我的就是用20A电调 起飞重量480g

网友F:
又学习到新知识啦,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G:
很多电调20A和30A的外形尺寸基本一样,重量差不多,价格差也很小,所以就用30A啦,为未来可能的升级留些余量。

网友H:
我就用20a的天行者。用30a的都是铂金吧。买了铂金30a的就再也不用换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