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支持OSD的摄像头

楼主(2015-04-07):
250穿越机,目前使用的sony700 摄像头不支持osd,无法叠加数据。请教一下什么摄像头效果不错,可以支持OSD功能的,求推荐。

网友:
谁说700线的摄像头不支持OSD的,我用着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SONY700 一样可以用OSD

网友A:
摄像头跟OSD有关系吗?摄像头只是个输入端,负责提供图像,经过发射之前先经过OSD叠加上信息,接收端就接到合并的图像了。OSD没接对线吧???

楼主:
我的sony摄像头主控4140GG,已经确认是不支持的。接线没有问题,我用山狗试过可以看到OSD数据叠加。
你的SONY摄像头主控是什么?板子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跟OSD有关系吗?摄像头只是个输入端,负责提供图像,经过发射之前先经过OSD叠加上信息,接收端就接到 ...

我的sony摄像头主控4140GG,已经确认是不支持的。接线没有问题,我用山狗试过可以看到OSD数据叠加。
你的SONY摄像头主控是什么?板子多大的?

网友:
确实有关系,跟用的什么OSD也有关系,不可一概而论,LZ的摄像头是CCD的吧?不知LZ用的是什么OSD?

网友:
LZ大概概念混淆了,卖家说的的OSD是CCD图形处理芯片的OSD菜单,是用来调整CCD输出参数的,和大家平时说的飞控指引OSD是两码事儿。

网友:
而且4140芯片正常是支持OSD调整的,不支持是板路没设计布线,或者有布线而插座没焊接。我有一个摄像头就是退回去让卖家焊上OSD插座。

网友:
我的也是4140芯片,不支持所以也不能加OSD信號,,有方法可加嗎?

网友:
4140+673对miniosd有干扰

网友:
还真没听说不能加载osd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迷你600线摄像头,用的M飞控,拆掉摄像头的电源线就显示osd,不拆就不显示

网友:
我一开始跟你一样,最后把摄像头,OSD,显示器只是调成一样的就OK了

网友:
我之前用4140-673不支持apm的minimosd,換4140-811就好了,但我朋友用另一款osd,跟我剛好相反,673他能用

网友(2015-05-13):
拿掉摄像头就出现osd是因为制式选的不对吧,调下制式看看

网友:
摄像头和OSD有什么关系?
摄像头的信号输出到OSD叠加以后发送到图传,,如果不能显示图像,,9成是制式不一样,,请调整图像制式。这2者除了制式上有那么点关联,别的毫无关系~~~

网友:
4140GG是最新的芯片,确定是不支持MinimOSD,其他OSD就不知道了,看来楼主只能换回大众的Sony700缐了,暂时未有解决办法,楼主应该也是看中4140GG芯片的色彩及夜视能力,确实比一般Sony700缐的4140芯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