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烧毁,万用表烧毁。。

楼主(2015-04-07):
昨天一切正常的东西,今天一起烧毁,云台控制板,万用表都烧了。。。我怎么这么倒霉。。。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元件的具体型号

楼主:
是不是AMS1117 5V的。。。

网友:
5V的稳压模块!AMS1117

网友:
你也可以用7805代替!但是你要在网上查一下管脚的参数!

网友:
只要接线个原来的一样,7805完全可以!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S1117管脚定义:1为接地,GND,1为:2脚5V输出V-OUT,三为电压输入v-IN

网友:
s1117最大输入电压18伏

网友:
7805管脚定义:1为:电压输入,2脚为GND,三脚为:V-out,电压输出

网友:
AMS1117 5V 很常见的芯片,很好找。一般的数码产品都有

网友A:
很好奇楼主怎么烧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楼主怎么烧的万用表。。。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就接了两根线出来,用3s供电,这样一直好好的,不知今天怎么了,云台烧毁后,打算用万用表量电压,结果就显示了一下就不显示。。。。。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就接了两根线出来,用3s供电,这样一直好好的,不知今天怎么了,云台烧毁后,打算用万 ...

厉害!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换好稳压元件,但是还是不工作,红灯亮,黄灯不亮,哎!
看来要换一个板子了

网友:
得多大电力

网友B:
貌似烧的不止一个管子..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烧的不止一个管子..慢慢查吧

万用表都没了,查不了了,买个新的得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

网友C:
供电电压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正常了吧

换了元件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不工作,工作灯都不亮,我想要重新调一下试试,但是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