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天,副翼方向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5-04-07):
天翼30E副翼像失控一样,一卡一卡的,给小舵量没反应,大舵量又翻过去了,就像玩电脑卡机了似的…
麻烦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
如果速度过慢,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快接头螺丝别拧死了。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舵机问题了

楼主:
说一下,在地面测试,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接头螺丝别拧死了。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舵机问题了

不会是这么简单的原因的,地面测试都正常,我也不是第一天灰啦

网友B:
是FUTABA的舵机吗?你把钢丝与舵机摇臂连接处以及和舵角的连接处,发照片上来。还有飞机是你亲手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FUTABA的舵机吗?你把钢丝与舵机摇臂连接处以及和舵角的连接处,发照片上来。还有飞机是你亲手装的吗?
...

当然是我亲手装的,我所有飞机都是我自己搞的
照片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我亲手装的,我所有飞机都是我自己搞的
照片如下

把舵机摇臂连同钢丝一同拆下,检查快接头,如没问题,都是灵活的,这个舵机换掉,不要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舵机摇臂连同钢丝一同拆下,检查快接头,如没问题,都是灵活的,这个舵机换掉,不要多考虑。

我也在找合适的舵机,有木有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找合适的舵机,有木有推荐?

练习3D,避免不了经常要摔,以前都用辉盛,现在多用EMAX,关键是价格便宜,你这个可以的,玩3D,舵机得多备一些。
我们这里的一些飞3D的,都是飞轻木机,一般是120级,140级,电动飞机,所用的舵机都是FUTABA或JR的大扭力的数字舵机,那个舵机价格相对比较贵。

网友C:
如果机械没问题,应该是舵机力量小了,地面没问题,空中阻力大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机械没问题,应该是舵机力量小了,地面没问题,空中阻力大就不行了。

我也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