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航拍控制问题

楼主(2015-04-07):
四轴飞行器航拍云台控制器及其控制方法,是用遥控控制开关吗?建议用什么型号几通的遥控器呢?

网友A:
当然是用遥控器啊,看你是什么控。不过一般是2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不来那么多东西。

不过,随便拍拍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遥控器啊,看你是什么控。不过一般是2个人操作的。一个人操作不来那么多东西。

不过,随便拍拍 ...

肯定也只是随便拍拍,高端的玩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也只是随便拍拍,高端的玩不起

你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

天7或者天9,那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或者天9,那个好?

我是开宝马的,你问我奇瑞好不好。我怎么回答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