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的航向锁定问题.............................

楼主(2015-04-07):
关于NAZA 的航向锁定问题.............................

玩NAZA 有一段时间了,,,断断续续高了几个 垃圾视频  但是最经听说 航向锁定 有助于 航拍线路的稳定,,,我就一直不知道航向锁定是什么意思?返航点锁定到是知道什么意思!

比如  我要拍一段500米长公路中间绿化隔离带的视频【全部是直线】,要是 GPS模式 拍摄往往会有偏移,线路不会那直, 要怎么利用航向锁定来拍摄呢!我试了好多次,,感觉 不对劲。。打开航向锁有点瞎搞的感觉,,,注,,我是站公路路边【起飞点也是路边】。。。。最最关键是  飞控 怎么知道你的航线是A-B,,而A和B就是  公路的 起始端和结束点

望高手解答,,解答的时候说得通俗一点,本人读书少,,,,

网友:
坐等老湿上课

网友A:
航向锁定的定义是在超视距飞行之后有助于安全返回起飞点吧~这和航拍路线没多大的关系,但如果你是反向画面,那就应该有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向锁定的定义是在超视距飞行之后有助于安全返回起飞点吧~这和航拍路线没多大的关系,但如果你是反向画面 ...

这个貌似是返航点锁定

网友B:
航向锁定 是锁定了 机头方向 ~  比方说 锁定时 机头朝北,锁定后不管怎么转YAW 往前推杆都是往北飞。 返航点锁定 就是 以锁定点为中心点 飞机为另一个点 往前就是 以中心点和飞机的那个点往前  所以返航点锁定后 不管飞机在哪 往回拉 都是往中心点飞 所以最好是起飞时锁定 中途别切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最好用预设航线飞行。APM可以做到,naza好像要加蓝牙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向锁定 是锁定了 机头方向 ~  比方说 锁定时 机头朝北,锁定后不管怎么转YAW 往前推杆都是往北飞。 返航 ...

谢谢,航线锁定 了解了,,但是 返航点锁定  的理解是 。,,要是我飞出去1000米  再打开 返航点锁定,,往回拉杆   ,,,他会他是不是不会动啊!!!

返航点锁定是以起飞点为记录还是   打开返航点锁定的地方为记录啊?这个有点意识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航线锁定 了解了,,但是 返航点锁定  的理解是 。,,要是我飞出去1000米  再打开 返航点锁定,, ...

打开的那个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