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能玩模拟器G6么

楼主(2015-04-07):
能玩的话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可以,完全没问题,安装G6后连接遥控,然后进入界面校准遥控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没问题,安装G6后连接遥控,然后进入界面校准遥控器就可以了

我校准了,但是进去后它乱跳

网友:
乱跳??第一次听说,记得在控里面设置飞机模式或者十字盘设为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