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零度S4 测试版怎么调晃动和姿态参数

楼主(2015-04-07):
以前买的飞控,近日四轴的搞起,等飞机都装好,晃动和姿态的感度都是默认值(姿态45的晃动20)。微风低空试飞,起飞时飞机向右平漂移。
请问该怎么调参呢?

网友A:
应该是陀螺有漂移。你把飞机放平了,然后清零一下陀螺,再起飞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陀螺有漂移。你把飞机放平了,然后清零一下陀螺,再起飞应该就好了。

是磁场校准吗?起飞前已经校准过磁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磁场校准吗?起飞前已经校准过磁场了

不是磁场校准,是陀螺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磁场校准,是陀螺清零

貌似,调参软件里面没有陀螺一项。

网友B:
这个平飘不是感度问题,是加速度计没有校准好

网友:
你可以弄个手机地面站来做陀螺清零。安卓手机地面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平飘不是感度问题,是加速度计没有校准好

我的是S4 V1版本的,该怎么校准加速度计呢?

网友:
gps模式应该能定点吧,手动模式不定点很正常,有微风更不会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