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1400mah 45c这个电池最大支持几a 充电

楼主(2015-04-07):
几a性价比最高,极限是多少

网友A:
5C充电  1.4ah*5=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C充电  1.4ah*5=7A

那我用几a即快又不伤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用几a即快又不伤电池

都给你算出来了,最大就是7A,不超过都不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算出来了,最大就是7A,不超过都不伤电池。

学习啦

网友C:
如果用A6这类平衡线单片充电方式的充电器,建议不超过5A,平衡线会发热。其它充电器顶到5C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A6这类平衡线单片充电方式的充电器,建议不超过5A,平衡线会发热。其它充电器顶到5C没问题

恩,我的就是a6,我准备3a充,高了怕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真是7A到顶了  7'A就是5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A6这类平衡线单片充电方式的充电器,建议不超过5A,平衡线会发热。其它充电器顶到5C没问题

那放电呢?

网友:
放电45C,1.4*45=自己算。。。。
要是A6的话放电电流是固定的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算出来了,最大就是7A,不超过都不伤电池。

但是据说用308等大功率的充电器比较伤电池,怀孕,吓得我也不敢上了,目前是a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据说用308等大功率的充电器比较伤电池,怀孕,吓得我也不敢上了,目前是a6

308一直7A充1400格氏路过。毫无压力

网友E:
电池本来就是个消耗品,只要不过放过充一般都没问题的,即使不用你放个一年性能也退化了的,所以该怎么用怎么用,实在舍不得就开1.4a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本来就是个消耗品,只要不过放过充一般都没问题的,即使不用你放个一年性能也退化了的,所以该怎么用怎 ...

1.4A充不如玩油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4A充不如玩油机了

油机更麻烦啊,出去一天都没上天的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机更麻烦啊,出去一天都没上天的比比皆是...

是调机没调好时吧?要一个小时才飞一次我要晕的。